关于指针,来看看

楼主(2010-04-09):
我用的ccs3.3
我想定义一个32位的指针,让她为一个32的地址
我采取以下定义代码:
int *aa;

    aa=(int *)(0x221111);

但是编译后单步调试发现aa=0x1111,没法等于221111,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知道告诉一下,谢谢了
dsp用的是5502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最大寻址范围不能超过0xFFFF? 工具自动给你把高位截断了。

或者CMD里定义的空间范围不对,比如扩展外部空间以后,但给其定义的的空间范围不对。

楼主:
不是,最后发现是大小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