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开关稳压器

楼主(2010-04-09):
DC12V升DC36V1A以上开关电源芯片有那些?

网友A:
用过tl494,感觉不错!

网友B:
直流输出达36W,应该考虑控制芯片加扩流的方案。
2楼说的TL494很合适,便宜。

网友C:
3843也不错,线路简单,直接驱动mos.

网友D:
3843跟494算是目前最便宜的方案了。

网友E:
不见得吧,RCC才是最便宜

网友B:
RCC当然便宜,但对楼主来说,做起来可能困难一些。
36W直流输出,用3843做单端反激可能更合适一点。

网友C:
不隔离的话,用3843做的BOOST会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