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RA8806控制芯片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使用一款RA8806控制芯片的触摸屏(320X240),我在首页写两行中文字符作为两个菜单项,如果1:启动工作系统 2:查看历史数据
用反显作光标,当按下触摸按键时,光标在这两行中文字符上切换时,偶尔出现当前字符变成别的字符了(不是原来的字符),后来我采用反显--延时--显示--延时--再显示也没能解此问题!闭关反显也会如此,还请各位大虾给我出出主意啊!谢谢!

楼主:
我自已顶一下,没人用过吗?

楼主:
难道是我说的不清楚?还是没人用过????????????????????

网友A:
我使用过RA8806 LCD,你讲的问题是不太清楚,你的驱动程序有问题。因为我使用此芯片驱动的LCD已经好长时间了。

网友A:
愿意为你排忧!

楼主:
大侠,是我讲的不清楚还是你没遇到过此问题?能把你的驱动程序共享一下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的次数频繁RA8806不能产生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朋友,你的QQ号是多少?加我如何?我的QQ:112129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