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01扩流驱动大功率LED行不行?

楼主(2010-04-09):
我用PT4101驱动一般小功率的LED的效果是不错的。
现在我想用它来驱动6颗串起来的0.5W的白光LED,如下图一样进行改进,测试时老烧MOSFT管IRLML2402。不知这样子用有那点不正确?

楼主:
又做了一下实验。在不进行扩展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查看SW脚信号:串的三颗二极管,占空比变小、频率增加。串二颗二极管,占空比加大、频率低了一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SW脚占空比越小,流过电感的电流越大(SW脚为低电平时,电感上有电流经过),输出的电压也更高。按照这样的逻辑,扩流用的管子是不是应该选择P沟道的且再加一个CMOS管的限流电阻?

楼主:
没有进行改进的应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