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芯片

楼主(2010-04-09):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美信的MAX9259/MAX9260芯片, 有没有数据手册或其他形式的DATASHEET...    MAXIM对这个产品的资料都控制起来了..哎. 郁闷:L :Q .....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卖这个芯片的?????

大家帮帮忙哈.如果有资料  可以发到21395140@qq.com  谢谢~~~:handshake

网友A:
只要是公开销售的产品到官方网站上就应该能下载到Datasheet,除非三种情况:1、早已停产淘汰的产品;2、大客户专供产品;3、需要出口许可证的产品。对于1,除非是学校课题,做产品决不应采用,器件手册可在专门的手册下载网站中找到。对于2,如果你不是大客户,那么就不要用,否则采购你解决不了,性价比也是大问题,能解决采购,手册就不是什么问题,去问上家要。对于3,不用多说,自己应该有渠道。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该芯片还处于研发打样阶段,这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提供样品,但Datasheet需要签保密协议才可以给。

楼主:
呵呵 谢谢了!!  关键是怎么能搞到呢。。这玩意看来很有难度咯啊:Q

网友A:
先搞清楚该芯片属于哪类,然后就该清楚怎么做了,前面已经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