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20 差分运放 问题

楼主(2010-04-09):
这是我的一个测试电路,1脚和8脚之间接100欧姆和2k的电位器,6脚和5脚之间的电压是两个温度传感器的模拟电压,范围是0到2.4v。但输出6脚的电压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变。成波峰状的变换,两边电压不会变。请问是不是电压饱和了?

网友A:
输入信号如果共模电压是0~2.4V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正5V供电的话,620的共模输入范围1.8V~3.8V,若是差模电压的话,放大二十倍也饱和了。还有个问题,ref端应该是接低阻抗的节点才可以。

网友B:
5脚输入不是高阻,5脚要求低阻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把电源换成正负5v的了,请问怎么避免饱和现象发生

网友A:
保证输电压在AD620要求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正负5V供电的话,就是在正负3.8V之内。输出电压范围也是差不多这个范围。ref脚可以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明天去实验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