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0-04-09):
[localimg=180,104]1[/localimg]
这是一个触摸按键原理图,但我分析不出来,那2个单片机的I/O是检测什么的,希望知道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网速卡,还有一个相同的贴,那里有图。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B:
估计下1个出PWM,上1个读电压

网友C:
电路不全,不大好判断
不过目前的电容式触摸按键,无非就是RC和RO两种方式,你整体的看下属于哪种就知道测什么了

网友D:
没用过啊,期待正解中

网友E(2010-07-17):
1、上下IO口都输出高
2、下面IO口输出低,上面IO口变输入,检测放电时间
3、上下IO口都输出低
4、下面IO口输出高,上面IO口变输入,检测充电时间
如果有触摸按键按下,充放电时间比平时时间长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一家的单片机,行业里面大多数的触控单片机想cypress是一个IO口可控制一个触控按键,不过想AVR的似乎得用两个IO才能控制一个触控按键

网友G: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充放电时间过长,手已经离开,不是没有检测到嘛

网友E:
10楼的兄弟,电容式触摸按键原理你还没搞清楚,建议先去网上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