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9分辨率的疑问

楼主(2010-04-09):
在学习使用ADC0809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疑问一直搞不清楚,上网也找不到答案,就是0809的分辨率——0809它自己是如何知道的。
比如有两个输入电压,一个是0~1伏的,另外一个是0~5伏的。显然,0~1伏的分辨率就是1/255伏,而0~5伏的分辨率就是5/255伏,也就是相对的分辨率每增加一个单位,0809的二进制就增加1。那么,0809是凭什么知道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1伏还是0~5伏呢?它是凭什么从你的输入电压的量程来确定二进制变化的分辨率单位的呢?
不知道我把问题描述得够不够清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AD转换都有参考电压,拿未知电压与参考电压作比较就知道未知电压是多大。

网友B:
一般的AD芯片应该都是逐次比较的那种吧,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器,输入电压会和内部电压比较,内部的比较电压时通过内部DA产生的,AD的位数可以确定出DA的分割能力,如果8位AD即256个等级,可以理解为电子开关,但是开关的输入信号大小(Vref)是由你决定的,是1V还是5V,他只管拿来比就OK

网友C:
确实是个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