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红牛开发板 跑ucos问题

楼主(2010-04-09):
stm32 红牛开发板 跑ucos
为什么 我加了下面几句就是想用串口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加完之后怎么不进void SysTickHandler(void)中断了呢
systick初始化如下: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INT32U         cnt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cnts = (INT32U)rcc_clocks.HCLK_Frequency/OS_TICKS_PER_SEC;
    SysTick_SetReload(cnts);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是串口的什么 设置影响了 systick呢
刚接触STM32 谢谢各位

网友A:
跟踪一下库函数的行为呢, 会不会它做坏事了?

网友B:
是不是没有用os的进中断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