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LCD1602的进来看下

楼主(2010-04-09):
刚买个新的LCD1602,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侠碰到过没
2*16个显示位置,发现有的位置只能显示个别字符
比如说第一行,第一列,我烧程序让它显示字符A,可以显示,但让它显示B,他就不能显示了,而且第二行干脆没反应,整行什么都显示不了
弱弱地问一句:是不是十几块钱杯具地买了个水货?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A:
可能杯具了,最好能有个好的验证一下程序

楼主:
手上就这一个  哎 不管咋样谢谢楼上热心兄弟了

网友B:
看能否显示C,D,E,F

个人猜软件问题可能大

网友C:
楼上说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D:
同意5,6楼观点,LZ看看时序是否对?

网友D: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上电的时候有时候显示是正常的,有时候又不正常,结果都是时序惹的祸。

网友E: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F:
9楼的意见值得考虑

网友G:
时序或者初始化不对,再查。
可以试着加大写时序中跳变延时。

网友H:
或者用 0.1秒的延时程序 代替 判断液晶屏忙信号的程序 试试

网友I: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初始化时间不够,我之前遇到的情况和你类似,是只能显示上排,不能显示下排,最后是初始化延时不够造成的,延长时间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13楼
果然是初始化的问题   原以为软件肯定没问题...   看来还是虚心点好  :loveliness:

网友D:
找到问题就好了。

网友J:
一下是显示"Are you ready ?"  你试下可能正确显示,如果不能说明你的LCD有问题!

ORG    0000H
        RS    EQU   P3.2
        RW    EQU   P3.1
        E     EQU   P3.0
        SJMP   MAIN
        NOP
MAIN:   MOV   P0,#000H             ;端口初始化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NOP
        NOP
        SJMP  LCD1
LCD1:   MOV    P2,#001H
        ACALL  ENABLE
        MOV    P2,#038H
        ACALL  ENABLE
        MOV    P2,#00FH
        ACALL  ENABLE
        MOV    P2,#006H
        ACALL  ENABLE
;***********************************************************
;       液晶屏1602显示 "A"
;***********************************************************
        MOV    P2,#080H
        ACALL  ENABLE
        MOV    P2,#041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r"
;***********************************************************
        MOV    P2,#081H
        ACALL  ENABLE
        MOV    P2,#072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e"
;***********************************************************
        MOV    P2,#082H
        ACALL  ENABLE
        MOV    P2,#065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 "
;***********************************************************
        MOV    P2,#083H
        ACALL  ENABLE
        MOV    P2,#020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y"
;***********************************************************
        MOV    P2,#084H
        ACALL  ENABLE
        MOV    P2,#079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o"
;***********************************************************
        MOV    P2,#085H
        ACALL  ENABLE
        MOV    P2,#06F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u"
;***********************************************************
        MOV    P2,#086H
        ACALL  ENABLE
        MOV    P2,#075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 "
;***********************************************************
        MOV    P2,#087H
        ACALL  ENABLE
        MOV    P2,#020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r"
;***********************************************************
        MOV    P2,#088H
        ACALL  ENABLE
        MOV    P2,#072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e"
;***********************************************************
        MOV    P2,#089H
        ACALL  ENABLE
        MOV    P2,#065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a"
;***********************************************************
        MOV    P2,#08AH
        ACALL  ENABLE
        MOV    P2,#061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d"
;***********************************************************
        MOV    P2,#08BH
        ACALL  ENABLE
        MOV    P2,#064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y"
;***********************************************************
        MOV    P2,#08CH
        ACALL  ENABLE
        MOV    P2,#079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 "
;***********************************************************
        MOV    P2,#08DH
        ACALL  ENABLE
        MOV    P2,#020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
;       液晶屏1602显示 "?"
;***********************************************************
        MOV    P2,#08EH
        ACALL  ENABLE
        MOV    P2,#03FH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P2,#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E
        JB     P2.7,DELAY
        RET
        END

网友K:
程序问题吧。我的可以显示啊

网友L:
有时候写程序的时候的字体也有关系,在KEIL里面最好用宋体写程序,别搞些什么特殊的字体。
上次我就出现过这么一会,用数组的时候用的是特殊的字体。显示出来的内容和在数组里面的内容不相符,
害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出来,最后把字体一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