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10KV上三相接地故障(中性点不接地)

楼主(2010-04-09):
(无正文)

网友A:
10kV三相,中点不接地?谁这么大胆子?

楼主:
10KV的高压从变电站输出就是三相三线(中性点不接地)呀。

网友B:
哈哈,中性点在变电站是接地了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何检测高压10KV(中性点不接地)上三相接地故障,这个网上论文很多呀!
这里大多数电工都没机会接触强电的。

网友D:
母线接地告警常规测3U0
正常时矢量3U0=ua+ub+uc=0
假定ua接地,则ua=0,那么3U0=ua+ub+uc != 0
当3U0大于设定定值报母线接地告警

网友D:
2楼: 10kV三相,中点不接地?谁这么大胆子?
-------------------------------------------------------------
110kv以下系统中,一般中性点不接地
低压配电系统,中性线接地主要是考虑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E:
强电的知识

网友A:
7楼:
110kV以下系统中性点不是不接地,是经较高阻抗接地,电力系统中称非有效接地。110kV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称有效接地。
非有效接地往往是经消弧线圈接地,其优点是单相接地时系统仍可短时间运行,提高系统可靠性,但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故要求较高的绝缘,所以高电压(110kV及以上)不采用。

网友F:
220KV-750KV输电貌似不接地

网友F:
10kv相线接地,用传感器是不大好实现的,因为很多时候是三相不平衡的,建议外加信号到相线上检测

网友D:
9楼
小电流接地系统,和不接地系统都存在

在这里还是不用谈论楼主的问题了吧
这属于继电保护范畴,和常规传感器测控是不同的分支。。。

网友D:
顺便罗嗦下
为什么试测3U0而不是测3I0 ?
在21ic上讨论这些问题显然是偏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