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2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09):
(图片)

网友A:
二极管构成积分电路

网友B:
二极管功用是箝位,运放输出不能低于地(减一个二极管压降),也不能高于Dvdd(加一个二极管压降)。

楼主:
谢谢解答!那请问这种箝位与两个并联箝位有什么区别啊?请看附图

网友B:
4楼:
不知道“两个并联箝位”是什么东西。

楼主:
抱歉!maychang大侠,刚刚忘记把图搞上来,现在有图说明了!:)

网友B:
4楼图箝位是输出端摆动幅度不超过-0.5V到+0.5V,即一个二极管压降(此值与电流有关,通常说二极管压降0.7V是数mA情况)。1楼图输出摆动幅度则由电源电压决定。
实际上,将1楼图电源电压减到零,就是4楼图。

楼主:
谢谢!maychang!你还是那么的热心!太感谢你了!

网友C:
又学到了

网友D:
15Mohm电阻是为了使电流很少。

网友E:
貌似是这样吧

网友F:
15楼的说的很清楚明白,不错的理科生哦

网友G:
读书时老师说过,翻翻笔记就知道了

网友H:
7 楼说的很对,不过用15M的电阻,实际中最好不要用,特别是pcb制版时

网友I:
15M的电阻应该是开路检测。就看你要不要这个功能。

网友J:
组成箝位电路

楼主:
不好意思!4L的图纸有个错误!现在纠正下!就是极性电容的方向反了!应该反过来是正确的!因为15M的电阻接的电源为-12V。

网友K:
箝位,保护运放

网友L:
看来我是来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