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应该怎样选择ESD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19):
我一般只考虑防护的级别、电压和电容三项。

网友B:
CAN,建筑物内长距离,SMBJ15CA/18CA/24CA
伸出建筑物的多加气体放电管增强一级保护
CAN就室内一一点长的,找个小体积的就可以,PESD1CAN
耳机应用,类似第三行,找个PESDxxx sot-23 2in1的就OK

后面很快会有一个叫tangtuo的ID来卖方案;P

网友C:
CAN线较长的话就要做浪涌防护。和485的防护基本差不多。
双方的比单向的好。

网友D:
任何保护元件在正常工作期间必须作为高阻抗电路出现在受保护的输入端。它所施加的电容负载必须尽可能的小,使得对正常的输入信号几乎没有影响。CAN总线接口速率有些高达(1Mbits/s),所以后级的瞬态抑制TVS管不建议使用SMBJ15CA,SMBJ18CA .加之CAN芯片的工作电压5V左右,即使选择保护器件也应该选择箝位电压8V左右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推荐使用浪涌保护元件BS0060MS。

信号口的保护关键是器件的选型及性能。建议采用协同式保护方案,前级采用GDT气体放电管LT-BA151N。

网友E:
它所施加的电容负载必须尽可能的小
1/jwc c越小,容抗越大,难道这个负载是并联的吗,请教下

网友F(2010-08-27):
您好。我司代理上海韦尔半导体的TVS保护器件,主要用在手机这块,性价比高,产品成熟,货期稳定,现已大量供货,如有需要刻意把规格以短信息形式发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