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连接器

楼主(2010-04-09):
请问图中的端子和插座应该叫什么?
还有规格之类的……

网友A:
http://www.rccn.com.cn/jiexianduanzi/muyujueyuanduanzi.html

网友B:
T叔,乃神人也。

楼主:
感谢回复~ 确是绝缘端子
不过为啥觉得不太像呢?

网友C:
不像是因为绝缘套管不同,压线位置也有点差别,
但至少你知道了它的大的类型。

PS:老x觉得应该是这一种:
PNA母型尼龙接线端子

产品材质,尼龙接线端子采用优质紫铜制成,导电性良好,外套采用优质PA66制,耐久性不易老化.
产品特点:采用优质亚光电镀,防锈时间大大加长,无锋利部位;配套日成端子钳即可压紧电线,接线美观,
产品颜色:见列表
国际认证:欧盟RoHS环保认证,欧洲CE认证.
产品特性:品质优良,压紧后不断裂松开,-40度耐热至105度正常使用.
使用方法:将电线剥开外皮,穿入端子后铜管,使用日成端子钳压紧即可.

导线截面:0.5~1.5mm2(美国线规AWG22~16) 最大电流:lmax=10A
型 号
Item No.
NEMA TAB
T×W
尺寸 DIMENSION颜色
PFEL
PN1.25-250A0.8×6.35178.05.01.722

导线截面:1.5~2.5mm2(美国线规AWG16~14) 最大电流:lmax=15A
型 号
Item No.
NEMA TAB
T×W
尺寸 DIMENSION颜色
PFEL
PN2-250A0.8×6.35178.05.02.322

导线截面:4~6mm2(美国线规AWG12~10) 最大电流:lmax=24A
型 号
Item No.
NEMA TAB
T×W
尺寸 DIMENSION颜色
PFEL
PN5.5-250A0.8×6.35178.06.03.425.5

楼主:
这个像多了 多谢大哥
散分走人

网友D:
楼主图片中的端子,看样子它可不是预绝缘的,应该是用热塑套管加的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