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驱动8吋TFT LCD(小尺寸工程照片)

楼主(2010-04-09):
s3c2440驱动8吋TFT LCD:

   使用TE2440核心板,嵌入式操作系统:keil ARTX,图形界面:uC/GUI3.98。

   实现了:
         触摸屏驱动,
         虚拟键盘(智能显示,随意拖动),
         虚拟小键盘(智能显示,随意拖动),
         虚拟屏幕显示(快速屏幕切换,无闪烁),
         usb-host驱动,
         hp彩色打印机(喷墨或激光)驱动,
         FATFS文件系统移植,
         SD卡文件操作等等...

附:小尺寸工程照片如下:

网友A:
楼主,图片是多少色的?256色的?

楼主:
不是图片,全部都是用UCGUI的功能函数做出来的!!!
LCD屏是TFT全彩屏

网友B:
人才。虚拟键盘,仪器设备,非常漂亮!

网友C(2010-11-22):
可以发一份源程序给我吗  tankefei0506@163.com

网友D:
对USB Host实现十分感兴趣....
一直想用USB Host带动鼠标键盘....
请问能给与帮助么...
22838443@qq.com

网友E:
请问什么是:
虚拟屏幕显示(快速屏幕切换,无闪烁)
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F:
呵呵!挺牛的!3.98 Edit控件是不是也只能10个左右

楼主:
17楼:3.98 Edit控件的数量可以任意多个,就看你的用途了

网友G:
牛啊,请问TFT显示屏的数据线接哪里了啊?是那个薄膜片引脚么?上面那个是供电用的么?

网友H:
“ hp彩色打印机(喷墨或激光)驱动” 这个怎么实现的?有资料没?

网友I:
lz后面的图片中背景色(淡黄的那种)用的是哪个rgb值?

网友J:
高人,我想我还没入门

网友(2011-06-11):
请问液晶屏是什么液晶屏啊?硬件接口如何?怎么与S3C2440链接啊。我指数据接口

楼主:
液晶屏是台湾群创的8英吋TFT屏。

硬件接口:2.0mm IDE50    说明: 在我发的图片上你们看不到LCD的插口,是因为做PCB的时候,我弄颠倒了,结果就把LCD的插座焊接 到PCB的背面了。

先公布我做的此项目的S3C2440部分的电原理图:见附件

         2. s3c2440驱动8吋TFT LCD.pdf 【注:项目原理图】

网友K(2012-02-02):
楼主,期待你将源码贴出来,让小弟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