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这段程序是用C++编的吗?

楼主(2010-04-09):
C++, ST, hd, hdr, ic
#pragma hdrstop

#include<conio.h>
#include<dos.h>

static const float T=10;
static unsigned int C=10;

忘了C++了,如果是C++,用什么软件编译?
#pragma hdrstop 这句以前没用过,什么作用?

网友A:
看static这个字符像是C++

楼主:
我也觉得又像又不像,C++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不知道哪位可不可以解释下这几句的意思?

网友B:
没错,就是C啊

网友C:
C 啊 ,第一句是伪指令,具体什么意思不知道啊,估计要跟编译器有关系的

网友C:
static const这种关键字很常见啊 ,我觉得不能靠这个判断啊

网友D:
这几句就能判断出来就神了,TC就可以出现啊 :L
#pragma 是告诉编译器怎么做的

网友E:
#include<conio.h>
#include<dos.h>
这两个头文件我就没见过,里面包含什么?
我记得C++里面是iostream.h最常用啊

楼主:
#pragma hdrstop
是阻止预编译,但什么又是阻止预编译呢?

网友E:
预编译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阻止预编译加快编译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