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服务器

楼主(2010-04-09):
现有一个嵌入式平台,打算在上面做个无线服务器。
     在 PC端 装一个软件,便可控制这个嵌入式平台的移动,并且移动所在的范围限定在一个房间内。问了一些前辈,他们说用个ap和无线网卡就行了,只是我还一头雾水,这个ap直接装在嵌入式平台上,无线网卡装在PC端,这样ap就可以和PC进行通信吗?或者说嵌入式平台一端也需要一个无线网卡?

网友A:
要使用的是GPRS/CDMA/3G模块,另外还需一些辅助手段解决IP问题,楼主应先看书建立基本概念。

楼主:
要使用的是GPRS/CDMA/3G模块,另外还需一些辅助手段解决IP问题,楼主应先看书建立基本概念。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类型的书?能不能推荐一些,谢谢啦。

网友A:
关于移动网络以及GSM/GPRS/CDMA/3G模块方面的书籍资料即可。

楼主:
关于移动网络以及GSM/GPRS/CDMA/3G模块方面的书籍资料即可。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做成局域网内的无线传输,就是嵌入式平台上搭建一个可移动的局域网服务器,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不用走公网了。这样要用到什么设备呢

网友B:
局域网当然用WIFI,不过看你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
还是先把“可移动”的范围说清楚吧

网友A:
楼主不是说“未必有无线局域网覆盖”么?那就只能靠移动公网了,二者的接入技术可是大相径庭的。

楼主:
楼主不是说“未必有无线局域网覆盖”么?那就只能靠移动公网了,二者的接入技术可是大相径庭的。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在想没有局域网覆盖的话,能不能自己架个AP,不接入公网。实现短距离的服务器。如果这样,AP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

网友C:
很反感LZ这样的提问方式,又是挤牙膏.

鬼才知道你所谓的无局域网覆盖,移动服务器是什么环境,到底多大范围,什么用途.

网友C:
范围几十公里难道你去架AP?  范围几百米难道搞个3G上网卡.

楼主:
局域网当然用WIFI,不过看你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
还是先把“可移动”的范围说清楚吧
引用 网友B:

可移动是指一个可以移动的小型机器人,在家里移动的机器人。

网友D:
要使用的是GPRS/CDMA/3G模块,另外还需一些辅助手段解决IP问题,楼主应先看书建立基本概念。
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貌似有些难度,一个团队好点吧,在加上高校地师生也拉来坐坐,讨论讨论会更加好吧,可行性不再话下,总会有所收获的

楼主:
帖子内容修改过了。继续请教大家。

网友E:
可能的意思是,用一个PC去控制一个机器人,
用pc控制一个机器人就用无线调制器就可以了,别谈那么高深,什么无线服务器。

楼主:
可能的意思是,用一个PC去控制一个机器人,
用pc控制一个机器人就用无线调制器就可以了,别谈那么高深,什么无线服务器。
引用 网友E:

无线调制器可以建网吗?我是想说多对一得关系,而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网友A:
局部小范围移动和常说的“移动”概念可不是一回事啊,就楼主所言,自己架个无线AP或无线交换机就可以了,任何成品无线AP或交换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