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运放

楼主(2010-04-09):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几种常用运放型号,带宽没有要求(几十K就行),温度稳定性好一些,噪声低一些,最重要的是一些通用型号!请诸位大侠推荐几种!

网友A:
常见的如:LM258、LM324、LM741、TL062、072、082、TL064、074、084、OP07、NE5532、5534……至于楼主所言“温度稳定性好一些,噪声低一些……”这样的描述是无意义的,要具体的指标才行。

网友B:
其实没必要别人推荐,根据自己的应用需要,去各大主要的半导体厂商的网站,很容易就找到了。最主要是清楚自己最在意哪些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