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50Hz的干扰不一定用陷波器

楼主(2010-04-09):
如果只是对信号处理用而言,信号频率在高端的话,比如300Hz以上,那最佳方法是作一个300Hz的高通滤波器,这样对50Hz的衰减可达100分贝以上.远比单作陷波器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衰减100分贝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衰减是指对50Hz的

楼主:
回2楼:300Hz以上是通带,50Hz是阻带衰减.在实际生产中完全能达到,并满足高低温例行实验条件

网友B:
衰减是指对50Hz的
引用 楼主:

300hz高通对50HZ信号衰减有100db?除非你是8阶.

要用的到馅波滤波器的基本都是低频信号.有效信号的频率中包含50hz.
高频信号当然不需要带阻.

网友A:
5楼说得对,该高通需要8阶。

网友C:
没有定义清楚使用环境,讨论起来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D:
楼主一时激情澎湃才发的这个帖。过段时间你自己再回头看看吧。

网友E:
我觉得LZ应该是在某个应用上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吧。
环境和条件决定解决方法。

楼主:
回11楼,我们的实际应用是在电力线载波和高噪声环境的信号传输

楼主:
回9楼: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主要原因是50Hz的陷波器不太好做,特别是在高低温例行实验(一40~十80度)的漂移.

网友F:
有电路模型没有?参考一下

楼主: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元器件成品,属专业元器件

楼主:
回答高通滤波器还是有温度漂移的问题,但由于它不像陷波器只对应50Hz这一点进行衰减,它可能是在对应50Hz左右一定的频率范围都进行了衰减,所以温度漂移对50Hz这一点已影响不大了.
另外就是作20Hz左右的低通滤波器也能有效的衰减50Hz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