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非联网机子如何安装使用Libero9.0创建cortexm1/m3工程

楼主(2010-04-09):
公司的机子不能连上互联网,刚装了Libero9.0想创建个cortex-m3的工程,建立不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弄。
而且Libero9.0自带的IP核怎么比libero8.4/8.6少啊,什么总线IP,8051_IP,ABC_IP,M7_IP,M1_IP都没有了,不联网什么都干不了了。
呵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请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可以在其他可以上网的电脑上安装Libero 9.0版本的软件,并升级(下载)所需IP

然后把升级完成的保存IP的文件夹拷贝到其他不能上网的电脑的Libero 9.0版本软件的安装目录的相同文件夹下替换其文件夹,即可

网友B:
这个不联网还有不了~~~

楼主:
谢谢2楼的热心回答!
我已经用一台安装liberov9.0可以上网的机子上的\actel\common文件夹,覆盖了我的工作机子的\actel\common文件夹,在A2F200的情况下可以建cortex-m3的工程,但是无法看到Bus Interfaces选项,Peripherals只有CoreI2C,但是我建M1A3P1000 外设都可以用。

就是,建cortex-m1和我自己的可以上网的机子一样,cortex-m3和我的可以上网的机子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搞好了,建了第二个工程又好了。。。

网友B:
原来这样就可以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