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在线调试正常,但自行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0-04-09):
各位好
  小弟遇到一奇怪现象,使用的单片机是9s08sf4MTG,软件是codewarrior6.2,程序在线调试时一切正常,但去掉调试器,再打开电源让其自己运行时就不正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不正常?
这样描述问题太笼统了吧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一个关键标志置位的时机不对。原来是每次主循环都会去检查外围开关是否闭合,闭合后置标志位,现将该检查周期改为4ms,程序执行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