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如何走直线?

楼主(2010-04-09):
我的那个循迹小车总是无法走直线,怎样在程序上控制

网友A:
首先要用硬件取得循迹信号,轨迹偏离时信号的幅值会改变,不断记录当前控制输出量,当输入量改变时相应的改变控制输出量即可,注意调节速度要够,数学上就是用小的折线去替代连续的曲线,折线越短(相当于控制灵敏度越高)越接近曲线。

网友B:
既然是 有“迹”可循,还怕它跑偏?

如果是无“迹”可循,倒是要检测两个轮子的转速,但是也难保两个轮子周长没有误差

网友A:
有“迹”可循,系统本身的误差如轮子的尺寸误差等只要不太大就无影响,楼主别被3楼吓倒……

网友C:
用编码器做闭环就行了

网友B:
有“迹”可循,系统本身的误差如轮子的尺寸误差等只要不太大就无影响,楼主别被3楼吓倒……
引用 网友A:

呵呵,俺是故意吓唬他的。。。:)

最近也在玩小车。不是为了竞赛,只是为了玩。所以也正巧在关注这些方面。

网友D(2015-11-01):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 有“迹”可循,还怕它跑偏?

如果是无“迹”可循,倒是要检测两个轮子的转速,但是也难保两个轮子 ...

虽然是有迹可循,但是会一抖伊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