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帮忙解释下程序问题

楼主(2010-04-09):
main()
{
....
return 0;
}
为什么在这个函数后面加个return 0;什么用意?

网友A:
返回0通常表示没有任何问题,一切正常,如果有问题,则返回一个数表示出了什么问题,C语言的约定,如果不想返回,可以声明main是void的

楼主:
原来如此,那返回的数在哪里能看到?

网友A:
谁调用的main,自然就是谁看到返回值

举个例子,在DOS批处理中有时会根据程序的返回值进行判断处理,这个值就可以是main返回值
在单片机的程序中,C语言的链接程序一般不会处理main的返回值,所以声明成void类型是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