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重复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在用Altium画原理图的时候,相同的模块可以用Repeat(name,1,X)来弄,然后信号也可以用Repeat来分开连。但是我现在模块里有一根是总线Bus[3..0],有四个模块,希望能汇总成Bus[15..0],不知道怎么个画法。还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不会没有人这么画过吧?难道大家都是把每个重复模块一个一个画过去的么?

楼主:
算了,那么久都没有人回复,复制粘贴画个四遍吧。等以后碰到重复多了再说=,=

网友A:
再channel那里设置 only port global,然后在上级原理图里还是要把Bus[3..0]这个port分别连到不同的网标。

网友B(2011-10-26):
上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