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 迷惑

楼主(2010-04-1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的速度不高,打个过孔不是什么大事。上下垂直也只是一个总体方向。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敢问速度高低如何衡量?

网友C:
低频一般打孔没关系!

网友D(2010-05-10):
都是这来人,你有这点问题,说明你在思考,同时也在进步,多见见,多看看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