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7P54程序调试以及中颖单片机开发的几个菜鸟级问题

楼主(2010-04-10):
我们公司现在一直在用SH67P54这款芯片,之前程序是外包别人写的,现在想自己写,但一直用的是邦定的裸片,用USB RICE66 单片机仿真器烧录,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款芯片用可以电擦写的吗?我的目的是可以将写好的程序下载到SH67P54(在PCBA上)上调试,方便修改,这款芯片有可电擦写的吗(最好是方便安装到专用插座上的封装)?(原来的工程师联系不上了)
      另外,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测试写好的程序的,每一款芯片都有专门为开发用的(可随时擦写的)和专为生产用的(不能电擦写,但可紫外擦除)吗?
      很好奇大家在开发产品、写程序时是怎么测试修改程序的?还有SH67P54是不是只能用汇编语言?还有中颖的Pro3\GTT-IDE\Rice-IDE66这三款软件是不是只能编译汇编语言,如果要用C语言的话只能用其他如Keil C之类的再安装中颖的插件才能编译?在下菜鸟,刚起步,问题多多,请大家不吝指点,谢谢了~

楼主:
版主大人,请您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SH67P54是一颗OTP芯片,即一次性烧写,烧好后不可再擦写.
调试的时候您可以使用SH67P54仿真板,将各引脚接到您的PCB上即可.
SH67P54是4位单片机,只能使用汇编语言,PRO03为量产烧录工具,ICE66 USB为仿真及烧录工具,IDE66为仿真软件.
我司的8 BIT MCU为8051内核,可以支持C语言,使用KEIL C进行开发.

楼主:
那么8位的MCU支持ISP下载吗(可重复的)?还是也要买专门的仿真器?
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个如附件所示的仿真器,现在只作为OTP烧录器用,这款是可以作为仿真器用的,但是SH67P54是有64个脚的(QFP封装),裸片也有50多个脚,仿真器标有EVB的部分只有40个脚,难道只能仿真40Pin以下的IC吗?RICE USB说明书上没提到64Pin的。这个EVB板哪里有卖?网上没搜到哦。

真不好意思,麻烦斑竹了

仿真器

仿真器

网友A:
8位MCU是FLASH制程,可反复烧写.需使用中颖的仿真器JET51

网友B:
SH67P54可要小心点哦

网友C:
40个脚的连接线,是连接EVB板的,你还要找中颖的代理弄一块67P54的EVB板。

网友B:
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