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EEPROM的方法

楼主(2010-04-10):
在产品掉电后把一些参数数据保存到24C0X中,如何才能保证数据保存的准确性?我的方法是:保存两份数据,一份做备用(保存的数据个数不能太多)。还有别的好方法请大家说说。

楼主:
两种方法:
1.把要写的字节相加,得到累加和校验字节。
把它们分别写到两个地方。上电时读出,累加校验,不对的话,读第二组数据,还不对,初始默认数据。
2.写完数据后再读出来比较校验,如果数据不对则再写一次(写在同一地址吗?)

网友A(2010-05-16):
我的建议是,每次写数据是都进行储存,地址和数据都储存,掉电后直接读地址,就行啦!!!

网友B:
应该是在你要保存的参数发生改变时就进行保存,而不是等断电进行保存吧。。。毕竟还是有使用次数的限制,如果你保存的数据要频繁更改恐怕不合适!24C0X用的是I2C协议,对保存数据的准确性还是有保障的。。。只要上电的时候读取这些数据到寄存器就OK了

网友C:
记得本版斑竹对此有一篇精辟论述,可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