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我想学习CPLD,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楼主(2010-04-10):
数字电路一定要好吗,还需要学习哪些课,才可以学好CPLD.谢谢了

网友A:
先学习语言啊,任选一门,个人推荐VHDL

网友B:
选择一个小项目,调通一块开发板就很有成就感,这是CPLD 入门;市面CPLD /FPGA 系列
ALTERA ,XILINX 等都很多,可以考虑一下
:)

网友C:
建议找同事或同学带一下更容易入门。

网友D:
理论---实践---回归理论---再实践

网友E:
楼上的言之有理  支持

网友F:
实践才是最重要滴。。。

楼主:
需要学好数字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