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要怎样转5V

楼主(2010-04-10):
我是个初学者,现在要用24V转为5V给单片机供电,原本是想用7812和7805来降压,但是发热量有点大,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其他降压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开关电源,推荐LM2576

网友B:
最便宜可以用MC34063

网友C:
我们用的LM2576,但是也加散热片了

网友D:
如果不用开关电源的方式,那多出来的19V,不管压在哪个器件上,都是会导致发热的。

网友E:
根据功率大小决定使用:
如果输出电流小于50mA,可以考虑使用LDO
如果输出电流小于1A,可以考虑使用非同步BUCK降压芯片
如果输出电流大于1A或更多,可以考虑同步BUCK芯片
如果电流更大,可以考虑产用磁性元件(变压器)的拓扑结构.
电子工程师上网主页:www.dianzi5.net

网友F:
用7812 +7805 不行吗?我觉得这个可以,又实惠又好用。。。一个散热片才多少钱,除了占些地方。。。7812输入上限在 35v吧?具体我忘了。热阻有计算公式的。算一下就可以算出 功率对应的温升。。。一般都没问题。。。电流A极 也没问题。。。我还做过 就是 串 电阻。在 7812输入前。。。大功率的电阻(多个电阻并联也可以)。。阻值要低。不然压降太大。 。。

网友G:
现在DC-DC也很便宜了,比如说:MP1482

网友H:
负载电流100MA以下,可以在输入电压与78L05之间串一个200R/1W的电阻,虽然有点发热,但不会有很大影响,主要是实用。

网友I:
不错的如果用集成块有点浪费,看实际应用了

网友J:
现在都追求小,散热片是个大问题。

网友K:
8楼的可以啊,我也这么用的,在7812前加个3W电阻,根据电流选择适当的阻值。

网友L:
问得太俗  不回答

网友M:
我也同意8楼的意见,以前用过!

网友N:
串接个功率大点的电阻,分担下电压

网友O(2010-05-10):
效率要求高的话直接用开关电源,不高的话,可以用线性变压,看楼主需要,应该不会太热的吧

网友P:
用LM317很好的。

网友Q:
关键看你电流多大,不过不推荐用7812和7805,发热很大,也不推荐前面串电阻。

这些都不是什么保险的方法。

直接用DCDC或者开关电源。

网友R:
可以直接用7805但要加大散热片。我现在的一个工程上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S:
把24v分压成为12v,然后用7805稳压且它的输入电压要>=8v,所以可以的。再加上适当大小的散热片。滤波电容要匹配。

网友T:
LM317不与7805一样发热量?
gi

网友U:
用铁盒子电源啊   我们还用手机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过呢! 都可以用 哈哈

网友V:
以楼主问这个问题来看,以上都不是正解,建议到淘宝买个可调降压模块装上比较好,至少比较省心。
如果真有能力实施各位的方案,楼主是不会问这种问题的。

网友W: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简单

网友X:
我做了一个。。。。24V/8V//5V    用二个2W的电阻加一个4738。。。。。加7550就好了

网友Y:
还是用DC -DC 最好了

网友Z:
用MC34063,这个片子便宜好用

网友AA:
串一个大功率电阻,加7805就OK!

网友AB:
用24V转5V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C:
你加个散热片就好啦

网友AD:
DC-DC最好了 ,转换效率高,又不会发热

网友AE:
7805是消耗型的,多余的电流都发热了,也不利于器件的寿命,建议用开关电源型的降压器件,比如 LM2576  AX3023  都挺好

网友AF(2010-06-09):
串功率电阻是一个方法,另外空间够的话,也可以用二极管降压+稳压管。

网友AG:
我也觉得LM317比较好!!!

网友Z:
MC34063不错,外围电路也简单。

网友AH:
串20个1N4007再用7805

网友AI:
最便宜可以用MC34063
引用 网友B:

容易购买,外围电路简单,而且效率也算高,80%多点。

网友AJ:
楼主就不该这样考虑,压差这么大设计上是有问题的

网友AK:
用一个三极管8050,一个电阻10K,还有一个5.6V的稳压管就OK了,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AL:
mc34063,lm2576都不错,我经常用。

网友:
开关电源发热更大。

网友AM:
可以省点钱,加个2W电阻再稳压也行

网友AN:
”串20个1N4007再用7805“ 这样和一个电阻+7805有区别吗?
P=UI,都要耗那么大功率,只不过你把热量分散出去,感觉不热,和加大电阻功率是一样。

网友AO(2010-07-30):
LM2596都是什么价格拿货啊?这个电源芯片要10多块钱呢。当然市场也有一块多的。

网友AP:
强烈建议楼主用开关方式,LM2576就不错的。

网友AQ:
LM317就不错,供电稳定,成本也低,外围电路就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就OK啦。LM2576也可以,不过外围器件多几个(还得用个电感),现在LM2596整体性能比2576好!建议用LM317电路简单……

网友AR:
太多了,我FP6112可以搞3A就用这个IC吧

网友AM:
用开关电源吧,7805发热厉害,就算在前面加电阻也会发热,
开关电源稳定性又好

网友AS(2011-07-09):
用34063,比7805便宜,虽然说要个电感,但电感也就是7805的散热器的钱,34063发热小,输入电压最大极限可达40V,在36V以下可以可靠工作,当然输入比输出也要大好几伏才好降低发热量。

网友AT:
LM2576很稳定!

网友AU:
很难说,是开关电源吗,可能转不了的吧。

网友AV:
DC-DC搞定

网友AW:
我一般用LM317,317 1脚串120欧,2脚与1脚串360欧.

网友AX:
做个dc dc效率要高很多的

网友(2011-12-19):
非常有帮助 .. 很不错

网友AY:
可以用51414

网友AZ(2012-02-08):
LM317简单,经济,实用

网友BA: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LM2576

网友BB:
可以用tps54331,这个芯片是so-8的

网友BC:
78L就不要用了,蛮容易烧坏的!LM317,MC34063,ATC4060A,XL1509这些都可以啊,都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D:
如果不用开关电源的方式,那多出来的19V,不管压在哪个器件上,都是会导致发热的。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

网友BE:
只有用DCDC,电压相差这么大,有LDO的话肯定发热量大。

网友BF:
用LM2576吧。很稳定!

网友BG:
俺以前做了一个电源模块,5V,12V,15V,用的78

网友BH(2012-04-25):
恩,金昇阳的DCDC可以看看,功率也很大

网友BI:
lm2676,tps54331,多可以考虑

网友BJ:
也要看负载多大,LM2576开关电源还是可以的
再不行就DC-DC吧

网友BE:
用开关电源吧,用LDO要靠自己消耗掉这19V,肯定热死了

网友BK:
串大功率电阻和稳压管

网友AX:
要不用线性限压,要不然用dc to dc,线性降压存在问题的电阻传递,另外是效率低。

网友BL:
8楼和12楼的方式我也在用,很好用的,又便宜。

网友BM:
关键看你电流多大,不过不推荐用7812和7805,发热很大,也不推荐前面串电阻。

这些都不是什么保险的方法。

直接用DCDC或者开关电源。
引用 网友Q:

那用DCDC模块还要考虑你的电源的精度,不需要那么高的,不需要隔离的就有写浪费了!

网友BN:
使用开关型转换器,LM2675  LM22676  很多的。

网友BO(2012-05-30):
用电源模块,省事省力不省钱;可以自己做一个变压电路

网友BP:
网上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BQ:
看對電流有沒要求咯。對線性的還是非線性的有沒要求咯

网友BR:
用开关电源,LM2576,淘宝有一片焊好的成品板 10元。DC IN 4~42V   OUT  3.3~36V  Imax 3A.

网友BS:
电源选型有问题。。

网友BT(2012-07-13):
具体要看实际情况来取决什么样的方式

网友BU:
给单片机供电 应该永不了多大的电流吧,7805不行的话,就用线性降压LM317T或者开光降压LM2576ADJ,后者效率较高些。前者温升大。

网友BV:
同意43楼。设计是有问题的,应该直接使用220V转5V的方案,或者是使用电池组。

网友BW:
降压斩波

网友BX:
WRB2405 电路最简单

网友BY:
找我邮箱,给你电路给你,直接用RC搞定的

网友BZ:
回复 网友F:
你这浪费的功率太多了,还是开关电源靠谱。找个模块电源也行,就是有点贵。

网友CA:
DC-DC是必须的,然后根据负载电流大小、负载调制要求、工作环境考虑选型。24V直接转5V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效率要比两级转换要低一些。

网友CB:
LM7812 +LM7805 这个最简单经济

网友CC:
我觉得如果板子小就直接用7805降下来,我的就是直接降下来的 ,电流没有超过100ma,发热还好,过不了40度,我测过。但要记住,一定要买正规的7805,不然降下来的就是6.5~8v, 前些天买的几个垃圾7805就是这样的,有些7805只能对低于15v的降压,自己一定要选择好元件

网友CD(2012-10-21):
LM2576,输出能达到3A电流,我一直在用,效果不错的。

网友CE:
求高效率推荐RT8267 2A RT8272 3A 同步整流芯片,效率高达94% 用ka7500B,可以做大电流DCDC电源,不一样的回答希望可以帮到你要做好东西不建议使用78系列稳压管

网友CF:
直接DCDC,比如SY7813 MP1484

网友CG:
关断开关电源芯片 或者DC-DC

网友CH:
34063是常用器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I:
用LDO的话散热太大了,而且效率也低;所以还是用DCDC 吧,绿色一点。

网友CJ:
用LM317很好的

网友CK:
单片机的功耗很小啊,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地方也是用的5V DC??   欢迎大家加流,我的QQ:185176876(PCB 先锋)

网友CL:
我是串几个二极管4007之类的(我知道是馊主意)一个大约降0.7

网友CM:
这个,观望就ok了!

网友CN:
单片机才几十MA的电流,用78L05 SOT-89  前面加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分流,这样安全可靠,

网友CO:
如果电流更大,可以考虑产用磁性元件(变压器)的拓扑结构.?  请教

网友CP:
压差大了功耗都加在管子上了。所以发热。可以多做几个中间电压。要是我直接用开关电源。不过比起用分立元件就是纹波大点。不过给单片机应该没事。K7805-500

网友CQ:
最省事的就用个DC-DC好了

网友CR(2012-12-02):
2576我用过

网友CS(2013-07-12):
用MC34063,我用过,很好用的,不发热

网友CT:
分为隔离dc-dc,或者非隔离dc-dc,这个片子很多,有贵有便宜,MP的比较便宜。

网友CU:
类似的一直用DC-DC

网友CV(2013-10-20):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可以用MC34063

:victory:

网友CV:
引用 网友CS:
用MC34063,我用过,很好用的,不发热

是非隔离的

网友CW:
哇,好多方案啊!!

网友CX:
什么单片机哦,有那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CV: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可以用MC34063

如果是非隔离电源可以

网友CY(2015-04-08):
能发一下利用LM317的电路图吗?

网友CZ:
引用 网友E:
根据功率大小决定使用:
如果输出电流小于50mA,可以考虑使用LDO
如果输出电流小于1A,可以考虑使用非同步BU ...

:victory:

网友DA(2016-12-23):
用DC-DC或者用2596之类的

网友DB:
学习用的话非MP1584,淘宝几块钱就买的到的现成DC-DC

网友DC:
引用 网友E:
根据功率大小决定使用:
如果输出电流小于50mA,可以考虑使用LDO
如果输出电流小于1A,可以考虑使用非同步BU ...

大神 请教个问题,如果电源适配器是24V 1A的。用DCDC芯片降压为5V以后最大的输出电流为多少?还是1A吗?

网友DC:
各位大神 请教个问题,如果电源适配器是24V 1A的。用DCDC芯片降压为5V以后最大的输出电流为多少?还是1A吗?芯片用的是MP1584

网友DD:
引用 网友AO:
LM2596都是什么价格拿货啊?这个电源芯片要10多块钱呢。当然市场也有一块多的。 ...

8元左右

网友DE:
7805是可以的,但低效
DC-DC
BUCK是首选

网友DF(2017-02-07):
用DC-DC,体积小效率高,但是注意EMI问题

网友DG:
ME3116
如果电路需要用到多种电压的话,还可以分步降压,先降到12或者5V再将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