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32的usb如何提高虚拟串口的波特率?

楼主(2010-04-10):
我希望让它以12Mbps狂奔! 呵呵

请教公主三个问题:

1、在pc的设备管理器里虚拟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最高只能达到:115200  怎么提高?

2、如何在下位机设置虚拟串口的波特率?

3、 vcpdriver_v1.1_setup.exe 是干什么用的? 多次看到网友提到它,我没装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香主 救命啊

网友A:
winapi可以设置波特率,一般最高3Mbps
12M bps是USB传输速度,实际数据速率肯定要打折扣的

网友B:
12M确实太高了点,只是期望值,实际很难达到

网友C:
最高速率可以达到12M?

网友D:
12Mbps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不要等了,赶紧换方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香主,能达到1Mbyte/s 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香主,能达到1Mbyte/s 吧?
引用 楼主:

我认为500K~800K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能凑合用吧,换方案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香主,能对我上面那三个菜鸟问题,解答一下吗?  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也能凑合用吧,换方案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香主,能对我上面那三个菜鸟问题,解答一下吗?  谢谢
引用 楼主:

1)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2)在程序中修改UART配置参数。
3)这是虚拟串口的驱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么,虚拟串口的驱动程序,和 提供的 .inf 文件有什么区别?  是两者都需要呢?  还

是只装一个就可以? 我现在只装了 .inf文件,但是感觉运行很不稳定。有必要再装串口驱动吗?

网友A:
不用去动驱动程序
即使你设置成9600bps,也可以达到500~800k的速率的。
只需要处理好stm32固件这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这边的波特率,如何设置,大哥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E:
目前也很难有方案达到这么高的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