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转换时间控制

楼主(2010-04-10):
请教高手:UPS的转换时间一般都标4MS或小于10MS。查询一般继电器的转换时间,动作一般15~20MS,释放8~10ms。请教高手,UPS的转换旁路是怎样控制在10MS内的呢。在线式除外。怎样控制比较好,单相电是否需要双路切换。

网友A:
用静态开关切换

有时候继电器加速也可以

论坛里好像有这方面的东西  :)

网友B:
并非所有的ups都是用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C(2010-11-15):
本人接触UPS没多久, 愿听RGB123的高见。。。。

网友D:
还有很多方法比继电器快。

网友E:
不是越快越好, 1mS的切换对于感性负载那简直可能成为灾难

网友D:
好像没谁说越快越好哦。

网友E:
俺没批评谁哈,离线式UPS的切换,如果没有波形跟踪,那切换时间有一个限制,太慢了不好,太快了也不好。
具有智能波形输出的离线式、及在线式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F:
对于切换时间要求较高的场合,用继电器是满足不了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