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ypress68013和C8051F340的异同?

楼主(2010-04-10):
问个小白问题,两者都带并行外部总线,用来带FPGA哪个更合适?

网友A:
前者通信速率是高速的,后者是全速的!

网友B:
2楼说得没错,F340虽支持2.0协议,通信速率只支持全速12Mb/s,但是相对68013,F340有更强的内核,其外设接口也很丰富

网友A:
Cypress68013开发工具很一般,在线调试只能使用isd51,也就是通过串口!

网友A:
但是Cypress68013的通信速度很快的!程序不能够加密。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C(2010-06-03):
68013的程序可以作在上位机的驱动里面

网友D:
68013 可以通过USB直接更新固件。F340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