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体验 400MHz / 800MMACs 的快感,廉价BF531开发解决方案!

楼主(2010-04-10):
去年就说要做个最小系统的,一直拖到现在才有时间弄,实在抱歉。

    言归正传,这个解决方案高手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请手下留情,少拍点砖,哈哈。这个方案是我去年做的一个实际项目中用过的,一直很好用,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BF531的仿真器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很贵。所以我就使用变通的方法,于是这个小玩意就诞生了。优点是廉价,整个下载系统成本大概在 20 元左右,速度嘛,马马虎虎,每秒钟大概是 3/40k。使用也挺方便的。usb即插即用。当然缺点就是不能调试,因为我编写51、arm等都不调试的,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无所谓啦。

--------------------------------------------------传说中的分割线------------------------------------------------

现在开始预订,保留几十元的人工费,成品价格定位 238 元,空 PCB 订为 38 元。现在接受预定,超过 10 个兄弟预定的话,我就去采购器件,预定周期为 10 天!

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为了保证良好的性能,我使用了不常用的 74HC594,这个东西不太好买,上海赛格、北京中发我都没买到,最终在深圳买到的。虽然价格不贵!

--------------------------------------------------传说中的分割线------------------------------------------------

下面就介绍下这个板子的资源:

一、资源介绍:

严格的讲,这块是一个 BF531 最小系统,定位为“体验”,所以没加什么冗余的功能,不过大部分硬件资源我都用跳线扩出来了,方便大家做实验。板子特征为:

    1、 紧凑设计,只比名片大一点点;
    2、 独立设计的下载系统,USB接口即插即用,速度快、效率高;提供 PC 机烧写程序,烧写过程中自动控制 BF531并在烧写完成后自动复位处理器;具有USB联通和烧写指示 LED;
    3、 绿色电源:宽电压(9~24V)输入开关电源,效率高,不发热;
    4、 32MByte SDRAM,2M Byte Flash,加上400M的主频,轻松体验高速、大容量存储;
    5、 预留3.3V 电源和地外扩,方便做实验;
    6、 SPI 接口引出;
    7、 PPI 接口引出;
    8、 PF0~11 接口引出;
    9、 SPORT0 和 SPORT1 接口引出;
    10、TO~T2 定时器引脚引出;
    11、UART 接口引出,可通过转换板连接计算机。烧录Uboot 或 ucLinux后,可作为终端。

二、 板子展示:

    由于目前在上海出差,所以焊接条件很艰苦,板子都没东西擦,大家将就看吧。

三、原理图、PCB、烧写软件下载:

四、操作说明:

    用命令行写的驱动,目前软件还不完善,仅仅写的支持 ST 的flash,软件支持整篇擦出、文件烧写、文件特定扇区烧写。如果嫌烦,可以写个批处理文件,直接点击就行啦。我是从DOS走过来的,喜欢这样操作的感觉。

烧写软件工作截图:

网友A:
想弄个玩玩,
问下,板载USB支持用户数据通信么?

楼主:
想弄个玩玩,
问下,板载USB支持用户数据通信么?
引用 网友A:

板载USB 是USB 转 spi的芯片,用来下载 flash的,用户数据通信,可能要跳线了!

网友B:
可以跟ARM连上不?嘿嘿

楼主:
可以跟ARM连上不?嘿嘿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呀,可以用 spi、PPI 等接口连呀

网友C:
我漂洋过海来支持LZ的,很好

网友D:
还是开发工具的问题,ADI的太贵,便宜的又不爽,如果不是有什么项目用它优势明显又很吸引人,很难有什么人没事拿它来玩。公司行为,这种板子显然没市场。

楼主:
还是开发工具的问题,ADI的太贵,便宜的又不爽,如果不是有什么项目用它优势明显又很吸引人,很难有什么人没事拿它来玩。公司行为,这种板子显然没市场。 ...
引用 网友D:

个人行为

楼主:
跟VisualDSP++ 5.0 集成,编译后自动烧写!界面如下:

网友B:
进ADI的复赛了,申请的DSP开发平台是BF561,一个CORE做图像分析,另一个CORE做图像压缩

到时候有麻烦得找LZ了,哈哈~:lol:victory:

网友B:
倒塌了

竞赛组委会提供的开发平台只有BF533,选用BF561的话,只给个原厂评估套件,套件不包含扩展板和仿真器,估计就一个板子+电源和一光盘,纠结啊

LZ给个建议吧,BF533做实时图像分析和压缩,性能如何?俺们选BF533还是BF561了?BF533有仿真器和扩展板

楼主:
===========================
10套已经制作完毕,目前仅有 10 套。请大家去下面地址(空PCB 有很多)

成品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76621528

空 PCB 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c8a6f99fea43a5.htm

这个店铺是我朋友的,我要回老家一趟,所以销售由我朋友全权负责,大家旺旺找他就行了。如果有的兄弟没拍到的话,可以等下一批,下一批很快就会出来的,另外我写的相应的入门教程也马上就好了。

===========================

网友B(2010-05-15):
预定一套!

BF533的套件拿到了,没有仿真机,很郁闷,不过隔壁实验室一本科小伙弄了个DM的BF533作毕业设计

那板子是ADI原厂的BF533+DM的扩展板,ADI原厂板上用BF535加一个spartan3作了套仿真用的在板子上

另外还有个单独的仿真机,那小伙用不上,我就给借过来了

现在打算那个BF533用来做ADI的比赛,买这块BF531作那个光电设计大赛,到时候BF533的代码移植过来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B(2010-07-17):
哈哈,搞了两套

很杯具,LZ居然没把DSP JTAG留出来,弄得俺的心哇凉哇凉的~~:'(

不过还好俺焊接技术好,飞线出来居然接上仿真机了,嗨皮呀,KAKA~~~~~~~~:lol:victory:

网友E(2013-02-01):
这个只能下载,不能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