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如何八段数码管

楼主(2010-04-10):
我手里有一个4位八段共阳极数码管,开始打算用三极管来驱动的,在万用板上面焊的太乱了,没驱动成功,我也没去找原因

今天买了一片74HC573,我起初想的是这片74HC573用来接八段显示,位选线我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相连,但现在想想有些含糊,请问这么接可行吗?单片机是C8051F340

网友A:
别闹了,你算一下电流吧先:L

楼主:
我错了,我自己好好算算清楚,总是不肯动脑

网友B:
你需要用USB接口吗?驱动LED直接用F340这颗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啊
如果仅仅驱动LED可以用其它的更简单一些型号如 F330或其他F83X系列的啊
可以交流一下  QQ  1841533169

网友C:
340 可以直接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