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求助! 电路板焊接好,使用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0-04-10):
昨天把书里送的PCB板焊接完成,用USBASP烧写也显示正常,但是不能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测试VCC端电压钳在1.8~2.4V左右,而那个1欧姆的电阻上有3V的压降。
     检查电路也没有焊点粘在一块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急!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滤波电容装反了?或者某个IC装反了?

网友B:
元件有漏焊 或者焊错的吗?

楼主(2010-05-20):
谢谢回复。
元件都没反,不知道为什么,我把那个1欧姆的电阻断掉之后就可以用了,难道是电流太大了?
反正现在解决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11-04-27):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断掉是什么意思啊,直接悬空还是用导线带替那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