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PIC

楼主(2010-04-10):
要求一个串口,一个AD(12位以上,不包括12位),有这样的片子吗,当然价格越便宜越好。
或者推荐便宜的PIC加廉价的AD芯片。

价钱相差不多,第一种电路更简单。

网友A:
PIC24H,DSPIC系列都有12位ADC的产品,

自己到MICROCHIP网站上查查

网友B:
12位以上的PIC没有,再上面的只有16位AD芯片,好像都要10几块

楼主:
加个便宜的基准20元也差不多了
谢谢 24系列和DSPIC都没用过

网友C:
51的很多,甚至有集成24位AD和高精度基准的才15元钱

网友:
PIC18F23K22、PIC18F44K22,28X100-BIT,够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Microchip推出能够实现高度精确测量的计量模拟前端器件MCP3901http://www.**ART_8800586807_640279_NP_2958d3d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