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请教下UC3854的APFC应用问题

楼主(2010-04-10):
这是我做出来之后 输入的波形   第一个是整体的波形  第二个是拉开之后的

我测过输出端,输出端的纹波跟这个也很相似,有好几十伏

另外我还看过输入电流的波形   跟电压的波形倒是一致的

而且那个小正弦波的频率跟开关频率相当  将近100k

我看手册上讲的是输入为80-265交流的应用   我的输入只有40v交流 输出75v直流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的输入太低导致的   那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呢
请教下各位有经验的大虾们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判断,你将输入电压提高就知道,呵呵。。。

网友B(2013-04-10):
坐等大神解释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也在尝试用这个片子,波形都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