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传感器

楼主(2010-04-10):
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液面检测的课题
我想做个输液器自动报警的小课题(液体快没有时自动报警)
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谢谢指教

网友A:
你这个也不能算是液面检测吧,总不能把传感器查到液体里去吧。称重怎么样?

楼主:
先谢谢2楼
这个肯定不能放到液体里面啊
我也考虑过称重但是不同的液体由不同的材料装重量不一样啊

网友B:
电容性检测,就是有液没液时,容量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需要和  液体接触把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应用前景吧

网友D:
光电二极管对管即可,以前在大学时候设计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自己想的一个课题  力在用最廉价最方便的手段解决问题
还没想过应用前景

楼主:
7# paifeng253625 麻烦这位朋友仔细介绍一下

网友E:
这个必须考虑工艺性,可用的技术手段很多如光电法、超声波法、液位开关法、电极法、电容法等等,但哪个手段最合适必须由具体应用决定,做马桶水箱的水位控制和打点滴时的液位检测手段可是大相径庭的。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