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传感器

楼主(2010-04-10):
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液面检测的课题
我想做个输液器自动报警的小课题(液体快没有时自动报警)
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谢谢指教

网友A:
红外线对管

网友B:
简单点就用浮动机械开关做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3楼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我接触单片机不就很多东西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优点复杂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C:
输液的道具就是医院里面普通的输液吊瓶吧?那么大小和材料是很关键的

网友D:
用电容传感器,还可以选择超声波传感器,不过你这题目就用不上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解!

便宜些的水箱等液面检测--电容式检测

-----------------
建议这样测试一下:

   在瓶口处有 紧密结合的金属体(因瓶子是倒挂的,所以在瓶口处)。然后金属体连到MCU的I/O。I/O串1M电阻对其充电。实验一下随着液面的变化,检测其电容容值是否有变化。理想状态应该有5P或更多左右的变化。

   但是不能保证这个产品的准确性。特别是用在医疗用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