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10):
用表笔点击TFT,将坐标返回到超级终端。
触摸坐标为什么找不到坐标原点?在TFT随便点,发现偶尔出现一个坐标是错误的,比如我沿着一条直线点,会出现一个坐标和实际坐标偏差很大的。
之前我做了矫正(CE下).
我触摸点击图标的原理是不是这样:
我知道每一幅图标的坐标,如果我点击的坐标在图标的范围内则认为按键有效?这样需要处理的是图片的坐标和触摸笔的返回坐标之间的换算。
裸奔的条件下实现触摸屏的矫正如何处理?

网友A:
一般是作四点校正

网友A:
触摸屏坐标换算跟OS无关

楼主:
用表笔点击TFT,将坐标返回到超级终端。
触摸坐标为什么找不到坐标原点?在TFT随便点,发现偶尔出现一个坐标是错误的,比如我沿着一条直线点,会出现一个坐标和实际坐标偏差很大的。
之前我做了矫正(CE下).
我触摸 ...
引用 楼主:

您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网友A:
需要作消抖动处理

网友B:
三点校正就很好了。

网友A:
最实用的是四点校正,可以通过算法自动获取原点位置;而三点校正则必需事先确定原点在哪个位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