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领域大家都用过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2010-04-10):
(无正文)

网友A:
同求啊,multism除外

网友B:
用过multisim 10

网友C:
论专业非pspice莫属

网友D:
除了multisim就用过orcad pspice,感觉这两个元件各有长处,可以仿真不同的电路。现在两个都在用。感觉在频域仿真的时候,用orcad比较好用,方便,时域仿真的的话容易出现不收敛的情况。multisim时域仿真的比较好,尤其是它的实时仿真,对于电路的稳定性,振荡电路尤其好用。multisim在修改该器件模型参数时也很方便。

网友E:
除了multisim就用过orcad pspice,感觉这两个元件各有长处,可以仿真不同的电路。现在两个都在用。感觉在频域仿真的时候,用orcad比较好用,方便,时域仿真的的话容易出现不收敛的情况。multisim时域仿真的比较好, ...
引用 网友D:

但是自我感觉multisim有时候不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路的模拟的问题

网友F:
用过PROTEUS6.9,ALTIUM DESIGNER winter08和MULTISIM10,
感觉这几个里面就MULTISIM能修改三极管模型的具体参数,
不过AD也不错,一张原理图即可以导到PCB中去,也可以在原图上仿真,不过现在还用的次数还不多

网友G:
公司用NI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一直在用multisim 10

网友H(2010-06-05):
multisim 方便点

网友I:
回复 网友D:
PSpice仿真比较好,发散的情况可以通过调整仿真条件进行控制,一般都可以收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