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0-04-10):
怎样才能不间断采样呢?

我现在的方法:ADC12采样AB相的电压和电流,ADC3采样C相电压和电流,用TIM1的CC2和CC3作为触发,DMA传输采样数据,半传输完成后计算一次,计算期间进行下一个采样,整传输完成后,重新给DMA采样数据个数。

问题是:每相的电压会串扰到电流通道中,即不加电流,只加电压,也能采样到电流!

下面是ADC配置程序: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3;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 ADC3 regular channel3 configuration,measure current in 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ADC3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measure voltage in 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ADC2 regular channel6 configuration,measure current in B*/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ADC2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measure voltage in B*/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7 configuration,measure current in A*/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measure voltage in A*/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网友A:
请注意外部电路的阻抗。

网友B:
ADC输入是运放的输出,原先串了一个1K电阻,后来换成0ohm还是一样的结果。
不间断采样与普通采样的区别只在于采样的同时,要进行数据处理等计算工作。

网友B:
用示波器看,引脚间并没有什么串扰。问题应该出在芯片内部

网友A:
什么叫“不加电流,只加电压,也能采样到电流”?

网友B:
是这样,如果不加电压值,那么电压采样后的buffer值在2048附近。加电流信号后, 电压buffer中,也会有明显偏离2048值的数据。相当于有电压了。而且这个值随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如果只启动ADC采样及DMA传输,不做别的事情,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如果只启动ADC采样及DMA传输,不做别的事情,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不做别的事情"是什么意思?是否因为你这个"别的事情"改变了DMA缓冲区的内容,造成你的错误判断?

网友C:
不加电流,只加电压?

网友D:
这应该不是ADC的问题了,应该属于前端模拟通道的问题,而且直接测量串扰一般得到的结果会很困扰,取决于你的测量方式,建议进行模拟信号的测试,即不要接实际信号,用一个理想的信号源模拟输入,如果结果正常,那就是你信号处理电路没做好,信号转换,隔离,参考电位,这些都要一一检查。

ADC其实是个娇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