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一款片子

楼主(2010-04-10):
想选块中颖里面51内核的片子,带ad或至少带个比较器的,有个片内实时时钟最好了

楼主:
有经验的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sh79f32

网友B:
如果是硬件RTC的话,那么只有79f162, 79f32有。
否则只要79082,带ad或至少带个比较器

网友C:
只需有个片内实时时钟?

网友D:
sh79f32内部的flsh可以分割一部分出来做eeprom?

网友B:
可以啊,不是频繁读写的数据,完全可以

网友D:
可以啊,不是频繁读写的数据,完全可以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了,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楼主:
sh79f32
引用 网友A:
一个师兄也说这个

楼主:
sh79f32内部的flsh可以分割一部分出来做eeprom?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呵呵

网友F:
flash大小没要求?

楼主:
不过现在还没定

网友G:
sh79f32内部的flsh可以分割一部分出来做eeprom?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G:
sh79f32是64脚的,楼主知道吧

楼主:
sh79f32是64脚的,楼主知道吧
引用 网友G:
我晕,有没有少点的?

楼主:
带rtc的,40脚以下的

楼主(2010-05-21):
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