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Vb,静态直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10):
vb点直流电压应该为0V

网友B:
楼主大概把图抄错了,此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C:
电压是相对的

先定参考点再说电压

网友D:
楼主啊,静态交流电源等效于它的内电阻接地,这样Ib=0,电路不能工作啊

网友E:
静态点位是指的直流对地电位,是需要把输入交流短路的,你的示波器直接加到了输入交流上了,你测出的当然Vb=vin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乙类互补推挽电路,静态工作点是放到了截止线上了,导通角180°你所说的vcc/2应该是电容c1两端电压,静态时无工作电流,r1,r3,vbe电压降为0,所以vb为vcc/2.

网友F:
同意6楼所说的,那是一个乙类互补推挽电路!但何来Vb为Vcc/2呢?

网友G:
此电路的静态根本不工作,楼主是不是把图看错了。如果是正负电源 则Vb为零

楼主:
我也认为是0,但 秦曾煌 主编的 《电工学》在page 82,上说是Vcc/2, 所以我才进行仿真,
费解!!

网友H:
图是画错了吧,Q2的集电极应该接负电源而不应接地,或者VB处要接隔直电容并加偏置电压。
按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不接信号源,VB节点将处于高阻悬空状态,此时VB的电压将取于两管的漏电流ICBO和ICEO,并且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