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1100发送数据的时间

楼主(2010-04-10):
各位大侠,我现正在用CC1100实现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要求延时要小,CC1100发送数据需要多长时间呢?比如发送15个字节的数据包其发送延时有多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CC1100的通信距离很有限,要求达到200m左右,我已经将功率提高到了10mv,请问还有哪些需要注意才能将距离提到200m?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我在线等,希望多多指点,谢谢啊!

网友A:
你的发送功率设置到最大了.
与通信速率有关系!和天线有关系!和周围环境有关系!
这个芯片不错!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B:
楼上的博客吗?不错啊

网友C:
加一个功放吧

网友C:
把发送功率放大,你这样什么也不见肯定达不到200m

网友D:
放大是我只会的方法……

网友E:
发送数据延迟并不长,看一看datasheet,然后根据数据的发送速率确定一下发完需要多长时间:
比如:发送速率=250Kbps,那么15字节的数据包需要的时间=15/250个ms

网友F: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