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0):
请问各位大侠哦,相位可调pwm是什么意思?文字上看,它的相位可调?如何可调?谢谢。

网友A:
PWM应该是脉冲宽度可调吧

楼主:
脉冲宽度调制(PWM),就是通过调整脉冲的宽度来表示不同的值。在AVR单片机里有几种pwm形式,快速pwm模式,相位可调pwm模式等。显然相位可调pwm模式只有快速pwm模式速度的一半。在这里我想请问的是,我们叫相位可调pwm呢?是不是不仅脉冲宽度可以调,相位也是可以调呢?

网友B:
问的是为什么叫相位可调pwm吗?

网友C:
是占空比、 相位同时可调的吧

网友D:
相位可调,不懂~~~

网友C:
没有经验

网友E:
大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