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支支招吧

楼主(2010-04-10):
有人知道这个一个什么电路吗?Ui和Uo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普通的推挽放大器。
但不能工作,直流偏置不正确,两管均进入饱和。

网友B:
对于交流小信号来说,这两个三极管都构成了共射极放大电路,如果这两个管子的β和Rbe基本相同的话,那么
U0/Ui = (-β*R27)/Rbe. 由于电容C49和C50的作用,对于频率非常高的信号不会有放大作用。

网友C:
:)
那个图是频率响应曲线

不一定正确  因为我用的三极管可能跟你那个不一样

网友D:
maychang说的不对,该电路是直流自偏置的,三极管不会进入饱和状态。
该电路应该是个跨阻放大器,说Ui和Uo的关系是没意义的,应该是Ii和Uo的关系才对,它具有反向放大作用。

网友B:
楼上:当输入信号很小时,可近似的认为Ui和Ii是线性关系,这也是BJT小信号建模的指导思想。
这个电路的交流通路的输入电阻比较小,所以要求信号源的内阻也很小。

网友E:
你用模拟仿真一下吧

网友A:
5楼AD9851:
我们来仔细看看偏置部分。
T7发射极经510欧电阻接-5V,T8发射极经510欧电阻接+5V,静态基极电流大约是8.5mA。两管集电极是经过大约200欧电阻接到+/-5V。管子的放大倍数只要有4倍,就会进入饱和。
7楼说得对,仿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8.5mA是静态的发射极电流吧,基极电流应该是8.5/(β+1)mA,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F:
射级静态电流为约为8.5mA,b点点位为0(晶体管为si管)输入信号,叠加到b点进行放大。

网友G: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工作,Vb的直流工作点是根据两个管子的β不同自动调整的,
Vb=4.3*(β1-β2)/(β1+β2)

网友H:
楼上的天神兄的Vb是怎么推出来啊?

楼主:
大家说了这么多,但是对这个电路的理解,我还不是真正很明白。大家看看仿真结果吧,Ui输入信号是10mv/500K,从仿真的结果来看,Uo被放大了2.5倍,另外Ui和Uo之间还有90度的相位差。谁能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I:
如果T7,T8对称,则管子基极电位为0。电压放大倍数为一个管子的倍数*2,也即
2*R27*β/(rbe+R23//R21)。之所以用两个对称的管子,是保证输入为零偏置时,信号在很小的时候
都可以得到放大。这个电路对信号的相位无要求,之所以有输入输出有相位差,是因为回路中有电容存在。

网友B:
在3楼的计算有问题,当时看丢了C47和C48后面对地接的电阻,有了这两个电阻,发射极电压就会随Ui变化,所以不是共射极放大了。如果两个管子的rbe和β相同的话
Uo/Ui = (-β*R27)/[rbe+(β+1)(R23//R21)].

网友J:
就是个共射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约是150/47,至于90度就不明白了。共射是反相放大,应该是180度才对啊。

网友K:
图有误,等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