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pcb只能打开顶层

楼主(2010-04-10):
protel99 pcb只能打开顶层,看不到底层,请教高手

网友A:
……底层开启了没有?

网友B:
敲一个L,再选择底层

网友C:
肯定是隐藏了底层。

网友D:
在DESIGN中选OPTIONS设置,便可显示底层

网友E:
你的pcb要是有多层的话,不显示应该是你把底层给关了,

网友F:
应该是底层给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