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0-04-10):
MSP430F2131,32K晶振不能起振,咋回事?

楼主:
不知是不是虚焊问题

网友A: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A:
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B:
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与晶振匹配的电容不符合要求

楼主:
可能是晶振坏了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

楼主:
也有可能是与晶振匹配的电容不符合要求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D: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晶振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E:
先看一下MSP430F2131有没有正常的电平输出

网友F:
你没试试是不是虚焊?

网友:
有几个原因:
1、负载电容不匹配(这个你需要查晶振的Datasheet)
2、晶振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晶振是不是有源的,有源和无源的电路不一样
3、PCB布线结构不合理,好像是从管脚到晶振管脚的长度<2CM
4、虚焊
仔细检查一下吧,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负载没问题

楼主:
晶振是200一个得

网友G:
可能是晶振太贵了!!32768不要加负载电容!片子里面自带的!

网友F:
晶振是200一个得
引用 楼主:
哪的晶振这么贵

网友:
回复 网友F:
200多算是便宜的,有的晶振要上千,而且国内没有!

网友G:
是嘛~哎呀! 17# 9398711029

网友H:
回复 网友F:
200多算是便宜的,有的晶振要上千,而且国内没有!
引用 网友I:
你若是只用一个,但是定做必须得5个,所以也是1000

楼主:
剩下的可以卖,呵呵

网友J:
电源 查一下

网友C:
两百一个的都不起振,那肯定得好好查一下它的电路和电源

楼主:
匹配电容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我的是22p的,应该15-30都行吧

网友E:
我用的晶振经常出问题

楼主:
是吗?咱们可以探讨探讨了

网友K:
和价格有关系?

网友F:
当然了,贵的肯定好

网友F:
不是有200一个嘛?

网友K:
哈哈,那个200的出名了

网友L:
晶振是否起振:
      万用表检测下晶振两脚对地电压是否在0.2V---1.6V之间,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出现不振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负载电容不匹配
2、查看下你的晶振是不是有源的,有源和无源的电路不一样
3、PCB布线结构是否合理,从管脚到晶振管脚的长度<2CM
4、晶振坏掉,虚焊等

网友M:
楼上的解释太好了!!!

楼主:
哈哈,那个200的出名了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也听说了

楼主:
晶振是否起振:
      万用表检测下晶振两脚对地电压是否在0.2V---1.6V之间,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 ...
引用 网友L:
多谢多谢,太全了

楼主:
和价格有关系?
引用 网友K:
必然有啊

网友F:
相应的外围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F:
周边不焊接电路程序也下载不进去?

网友N:
检测不到mcu?

网友O:
应该需要IC某个管脚接地选择片外晶振吧。

网友K:
应该需要IC某个管脚接地选择片外晶振吧。
引用 网友O:
这么基本的楼主应该知道吧

楼主:
检测不到mcu?
引用 网友N:
检测不到

楼主:
周边不焊接电路程序也下载不进去?
引用 网友F:
对,不焊接电路程序也下载不进去

网友P:
一直进入晶振失效中断,晶振也没起振

网友P:
不过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Q(2010-05-11):
估计是匹配电容的问题吧,呵呵。晶振两端的接待电容参数不对,也会导致晶振不起振的。

网友Q:
晶振的负载电容CL和两端的接地电容C1、C2的关系如下:CL=(C1*C2)/(C1+C2)+Cs  Cs取值一般为3~6pf;便于设计一般取C1=C2.

楼主:
晶振的负载电容CL和两端的接地电容C1、C2的关系如下:CL=(C1*C2)/(C1+C2)+Cs  Cs取值一般为3~6pf;便于设计一般取C1=C2.
引用 网友Q:
这个公式一直没用过,但是算算也差不多啊

网友R:
我还问过深圳一家能卖到几万?急了,不买了

网友M:
几万?不是吧,最高级别的军品才200

楼主:
越来越离谱了

楼主:
结贴了,这个楼盖的好高啊,呵呵,真有满足感

楼主:
分数就都给12楼了吧,呵呵,他说的最详细

网友S:
看来大多数单片机不起振的原因很有共性

网友M:
是啊,12楼总结的很好

网友D:
这个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吗?我觉得还应该是电容匹配的问题

楼主:
呵呵,已经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