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带宽问题

楼主(2010-04-10):
示波器的带宽200M,探头的带宽200M,在测试200M的正弦信号,在幅度上会有6DB的衰减?

网友A:
所谓带宽就是-3DB带宽

网友B:
所谓带宽就是-3DB带宽
引用 网友A:
正解

楼主:
那单独一个示波器和单独一个探头上所标示的带宽又有什么意义?